ibm t3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0-05-16):
接手一T30主板故障原因不明,主板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急升,发现FDS6990A坏,adp380620脚击穿接地,更换6990和3806后待机电流0.03按开机钮电流为0.04不开机。这个是什么问题啊。求助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 找图纸 或找一样的板对比测试 这种不好整撒 说不准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查南桥,H8那边,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南桥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ec和南桥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
不能开机的原因有好多
1、保护隔离电路是否好的。
2、待机的降压元件是否好的。
3、南桥是否好的。
4、IBM的电源管理芯片、H8开机芯片是否好的。
5、与开机相连的二极管是否好的。
都要一一排查。

网友:
开机后某个电压有短路,或者是后面哪个芯片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十有问题,已经更换了,还有3806也换了

网友:
重点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触发电路可能性很大

网友:
找一样的板对比测试ll

网友:
H8那边,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t

网友:
找一样的板对比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