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路图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不知道PR182,PR183的那一端和什么相连。

网友:
楼主不会看图纸吗 根据这个信号名称搜索啊

网友:
再具体了说就是让你复制ACOK,点搜索,找下一个,看看连的是什么,如果又经过别的器件,它的名字可能又要变了,再用变了的那个名字,再往下找.......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接到电源管理芯片或H8的!这脚是是开关控制MOS管的控制端!

网友:
谢谢技术服务小组和各位热心高手。
这是DV6000 AT3 主板,芯片MAX8724 的11脚有ACOK,但我测它不与PR182直接相连,这之间还有其他原件吗?
这台机器没待机,没3V,5V电压。是保护隔离电路问题。
接电源,不按开关,测PQ61的S极0.44V,G极0.04V,D级19V。N沟道,S极没输出,是场管坏?还是G极调控有问题?
测电阻PR182和PR183接G极侧0。04V,接ACOK侧0V。
测MAX8724的电压1脚(DCIN)18.5V,4脚(REF)4V,10脚(ACIN)0V,11脚(ACOK)5V,为什么10脚0V? 不知道哪个原件的问题,能帮助分析一下吗?

网友:
顶一下,这个问题对新手很重要。

网友:
楼主你把“芯片引脚名称”和“信号”搞混掉了。

网友:
PQ61的G极正常情况下由VH28提供28V控制电压,异常情况下,由ACOK_IN拉低。ACOK_IN跟1772的11PIN没有直接关系,它们只是名称上有一点象

网友:
无边大师,这种情况怎样查?我在电路图上搜VH28没有找到,现在看来Q61G极被拉底,ACOK_IN和什么相连啊?

网友:
怎样能把G极信号修出来?

网友:
高手们,我仍在寻找答案,怎样把G极修出来?盼望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