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204TX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5-16):
进PE找不到硬盘
无法装XP的系统
只能用WIN7的了。。。
不知道是 不是要刷新BIOS!!!

网友:
原来自带系统吗??原来是么的系统啊

网友:
现在做系统很麻烦 可能要刷bios 改ahci 等等 现在微软是铁了心的要废掉xp了

网友:
新型机器最好联系本本的客服,因为现在各大厂家和MCS有协议力推W7系统。他们不在支持区域放XP的东西,需要就要和客服联系,“地下”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先询问客服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吗?早解决了,不需要刷BIOS十分钟装也,一个驱动不差,网上有的,自己找找看,你说看不到硬盘是因为你的PE里差驱动

网友:
这机器做XP得刷BIOS,看来要彻底废掉XP

网友:
到BIOS里面改硬盘模式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PE肯定没问题
因为我用过它装其它HP系列的本本,绝对秒杀

网友:
1# 江云 CQ

CQ41用的是HM55芯片,串口硬盘控制器驱动也是最新的PCHM平台,需要加载最新的Intel SATA AHCI Controller

网友:
自己做一张集成SATA驱动的光盘,就可以安装XP了,不过安装好,声卡驱动是最麻烦的。SATA驱动容易下载,可以用NLITE DPS等工具集成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声卡驱动不麻烦,CQ40-6系列以后的机器,BIOS版本已经比较新了,声卡驱动不存在丢失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父的不吝回答,以后有机会试试,现在还是装的WIN7

网友:
我的本本也是这样的现象,想装XP是比较麻烦所以现在也是用得WIN7.用PE进去也看不到硬盘.

网友:
刷下BIOS很容易就解决了 而且刷BISO也很简单呀

网友:
还是用win7系统吧,早用早熟悉

网友:
最好不要刷BIOS。刷坏了HP 都不保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