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判断显示屏是否有高压

楼主(2010-05-16):
我想知道用万用表能怎么样能判断显示屏是否有高压。

网友:
万用表是不能直接判断的 一般我们能听到吱吱的声音 屏上有静电 和其他加速极 聚焦极有没有产生来判断的

网友:
学习哈  我一直都没去判断   就直接放电了再修的  怕电啊

网友:
显示器没有高压好修吗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试电笔接近高压包会有感应电产生,但不是去接触啊,只是拿试电笔往高压包方向慢慢靠近,如果有高压试电笔会亮,或者找张轻薄的纸放在屏幕上,有高压会产生吸附。高压没有产生行电路,电源的问题多些,可以多找些相近的资料参考。

网友:
没有高压的问题 说简单 有简单的 说复杂 也很复杂的 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你说的是CRT还是LCD?

网友:
隔离二极管后级有无 100V左右的电压  G2有无电压  G1有无负压   具体电压凭经验看了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你把手背慢慢靠近高压线,如果有高压会吸你的汗毛的。

网友:
很简单的,在开机的时候,听一下有没有喀嚓的声音,另一中量一下加速极电压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吗?说明高压产生了

网友:
学习学习,我正好遇到这个问题,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测量行管B极有无负压,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有是如果有示波器的话,用探针靠近高压包会有逆程脉冲出现。

网友:
高压起来都能听到的哦,要是高压一来就保护 查G1等电压

网友:
8楼说的有道理,我也是主要检查的。1脚2脚的电压是可以量的。这两脚有电压也就有高压了。

网友:
听声音。高压产生的时候会有比较强的嘶的一声。。。。挺明显的

网友:
修这个,高压很怕人,所以你应该先对高压嘴进行放电!

网友:
不通电情况下彩显一般不用放电的吧,
摸屏面,听“唦”声,量G1,G2,行管BE电压,测行包电压,任何一种都可判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