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754主板频率问题

楼主(2010-05-16):
一杂牌754接口主板上3000+的CPU进系统只看到800MHZ的频率,而且进系统特别的忙,这种故障一般是什么地方引起。

网友:
清一下BIOS,再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刷了BIOS,但还是一样。系统装了一样。

网友:
没有人帮我吗?

网友:
这片杂牌主板可能不支持3000+CPU 换个2800+ 或2600+就可能没出这个问题!(和BIOS有关)或进BIOS锁定CPU的倍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