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下,再次求助。

楼主(2010-05-16):
我的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一直亮,行管6810两端脚对地阴值3,中间脚对地阻值没有反应,好像没有通一样。显示器没有高压。可能是什么坏了,请大家给我一个非常详细的检修方案。
这里提前谢谢大家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机器 说完整了好帮到你

网友:
很奇怪,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压,电源会保护的。也就是说指示灯会灭掉。从你测的阻值看,行管应该没有坏

网友:
请把显示器的品牌和具体型号说上来,或者是把主要芯片报上来也行。
这种现象说明显示器处于保护状态了。在开机瞬间测行管的B极有没有负压,如果没有的话,就往前查,然后查行、场振荡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型号:三星m41qcj761x172
两个主芯片:TDA9116 HKC-20038

网友:
TDA9116的29脚供电正常吗?26脚(行激励信号输出)电压变化吗?3脚的电压为多少?

网友:
今天把板子装上突然屏有高压了。指示灯也红了,不像以前常亮绿灯了,可是还是不显。
TDA9116的29脚供电0.045V、26脚0.045V、3脚0.325V。这个值正常吗,

网友:
TDA9116的29脚0.045v?26脚0.045电压变化吗?3脚的电压为0.325v这个值对吗,,不对我应该查什么。

网友:
29脚是供电脚,应该有12V的呀,你检查一下它的供电电路,或者看看显示器是不是处于待机模式了。或者是保护了。

网友:
有高压就查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