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主板内存供电1.8V上管极烫。。。

楼主(2010-05-16):
MSI   945GZM3主板内存供电1.8V上管开机,瞬间温度就上升的能把地盘的锡给融化。   开始故障为无内存供电1.8V,发现2电容鼓包,
换知还是无供电,后量上管控制极1.3V电压,低电压应该不导通。。。直接用镊子把供电极和控制极短接下有供电输出后,心想既然控制极有1.3V的控制电压,可能是MOS管引起不良,换知后有供电了,但是上管发热极烫!!!

网友:
不要直接短路,要确保Vgs>5V,除了检查下管,连带控制上管的G极线路,也跑看看。
1.3V似乎偏低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该路负载有无短路
如果无短路,引起MOS管异常发烫的有可能是该MOS的驱动IC
另外LZ的另类端接法非常不可取,戒之!

网友:
嗯。。。逸风指导铭记在心,以为找不到MS-6+芯片所以主板放弃维修了,客户已经取走!

网友:
断开内存控制管后看G极有没有5V电压,如果没有的话查内存供电管控制电路,如有5V,应查1.8V负载电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