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不能跳主盘为哪般??

楼主(2010-05-16):
我的80G西数硬盘,在Cable system下单盘工作正常,单盘跳主盘master不识别。将西数盘跳到master,接迈拓80G硬盘作为slave盘,一个不能识别,将两盘全部改成Cable system还是一个不能识别。这时为什么啊。我想接两个盘没有办法啊,西数盘只有单盘Cable system正常。
不识别

网友:
办法我有很多,不直到你那IDE接口有几个,如果是2个,就一个口上一个硬盘,光驱和硬盘跳主从就可以,如果是一个口,那就去买个PCI卡转IDE接口的小东东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WD盘跳到MASTER时必须接有从盘,它是MASTER WITH SLAVE PRESENT,不然因为找不到从盘而死在那里了,全拔光才是SINGLE MASTER,这点和其它硬盘全部不一样,但它标上印得很明白的。转

网友:
上虞郑冬青
我接上从盘了。还是不识别,。只用单盘Cable识别,其余的都不识别。

网友:
那就是你的MT盘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