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晶显示器高压板点位图

楼主(2010-05-16):
请哪位高手发布几张液晶显示器电源,高压板点位图.

网友:
谢谢!那电源那部分可以修吧 有没有点图啊 2# 联成

网友:
没听说过液晶内部的电路有点位图出来的。。。。。双面PCB还要点位图?

网友:
给你给图,看不懂可以问

网友:
显示器维修是不用点位图的,,有电路图就很不错了,,,特别是液晶显示器 一般都不用电路图

网友:
现在修液晶显示已经非常方便了,哪里坏换那里

什么都有得卖,价钱也不高,心里没数的话就换板,要不然把屏搞坏了就损失大了

不过我比较喜欢修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得有道理

网友:
高压板也就那么几个问题  一般不是很大的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有图好哟!查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