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代内存有无维修价值

楼主(2010-05-16):
这几天手里有三条DDR2代的坏内存。
启动时,代码反复从d0跑d3,系统黑屏。
应该是自检不过,问了几家维修店,都说2代内存是采用bga封装,维修难度高。有的甚至说,二代内存坏了就是报废,没有维修价值
我想知道,他们说的一代和三代能修,二代不能修,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可以修的,已经有测试软件了。要求好的焊工

网友:
。。。测试软件?
都黑屏了,有测试软件有什么用啊,要是有好的内存检测卡还行
有没有能接手的,求助

网友:
难度大多了,没专用工具基本没办法,1代的还可以玩玩

网友:
内存现在很便宜.芯片采用BGA方式,维修不像一代使用电烙铁就可以了.所以坏了,基本就是报废了.

网友:
bga 封装也能修啊,要不手机上的U,主板上的桥能换吗,只是价值不大而已。

网友:
要修内存要用维修工具这是基本办法啊  没有修的必要啊

网友:
用风枪试试

网友:
多放助焊膏,热风枪垂直吹,用镊子垂直拔下来,基本上锡球不坏。

坏了用烙铁摔几个锡球补上。

需要技巧和经验。做多了就会了。

网友:
是没必要在修的啦  麻烦不假

网友:
二代内存难修呀!~

     有没有会修的高手出来指教一下勒。

网友:
关键是不好检测,有的认不出来。

网友:
还是不修好,毕竟修过的都不怎么稳定

网友:
三代一样是BGA封装的
只要锡球匀称,加点助焊剂,风枪吹就OK了

网友:
确实难修,设备要求高哦。

网友(点评):
还是你说的比较靠谱,二代能修,只是难度大,维修店不愿意接手而已

网友(2012-03-04):
今天也看了维修内存的资料,在论坛逛了一圈也不见有,单面的我试过几条,可能运气好吧!加热显存就OK啦!双面的试过几条都不行,可能不好加热吧!

网友:
可以修的,只不过现在内存便宜,自己有时间就捣鼓捣鼓。

网友:
修内存。。。够不够那个手工费的。。

网友:
白菜价的内存,不修了

网友:
BGA封闭就是用风枪吹的,这种小芯片用过风枪的基本不会吹坏,不过这条价值太低,没必要去修而已.

网友:
能修的 用风枪就可以不过难度比较大自信手法可以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个枯木道长说了算

网友:
能修.但不一定稳定.以前卖过很多返新条.老是蓝屏.

网友:
不少芯片是虚焊的,热风枪吹吹就好,也有的是芯片坏了,那就真没必要修了,除非有测试芯片的设备,逐个芯片去测试

网友(2012-12-18):
能修。。你无聊在店里花个半小时修个2G内存也还好啊。能卖80类

网友A(2016-12-29):
内存练练手就算了,修内存不挣钱。
バ幸福De右岸
可以练习植球,以后修笔记本很多板载内存需要植球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练练手就算了,修内存不挣钱。
可以练习植球,以后修笔记本很多板载内存需要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