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死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0-05-16):
客户拿过来老死机换CPU,,电源,显卡无果,主板放其他机子上测2小时,没问题,请高手指教。
cpu
显卡

网友:
补充 : 也换了内存。

网友:
重做系统吧,要嘛就是硬盘不行了

网友:
呵呵,其实没什么问题,原来是电源坏了,我的那个自备电源也有问题了,换电容个OK

网友:
1,2,3和13,14.阻值对就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