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rst检测问题

楼主(2010-05-16):
ddr1单面测试错误位置在access处,并上面有c标记,求问什么问题

网友:
第四颗     论坛里有怎么看的贴子自已搜下

网友:
是左侧数起第4颗吗?(金士顿标志下?)

网友:
不用修了,你的是假条子,修不好的,这样的条子我手里有200多根,没得修。

网友:
是左侧数起第4颗,就是圆点的那块

网友:
如果是单面的就是左边第四个,最好用独显跑,楼主用集显跑不准的。

网友:
同感啊 害人的假条

网友:
谢楼上各位,6楼提示用独显,换块845e的测了,不明白怎么不一样了

网友:
明显就是打磨的,换过PCB,
先补一下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