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16):
一客户拿来一台主机,945的主板说是没显示,我上诊断卡看代码可以从C1一直跑到FF应该正常呀,接我的液晶显示器没显示,奇怪跑码正常呀,难道我的维修专用液晶显示器不行,刚才还好好的,客户说是没显示,心想应该是板不行的,查了主板的显示部分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奇怪!!!无奈之下换一个显示器试试吧,可能客户的显示器坏了呢,我用一台CRT接上去能正常显显示,心想是客户的显示器坏了,我的维修专用液晶显示器也坏了,不太相信,拿一块好的的主板点我的维修专用液晶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呀,再接客户的板也是没显示,我问客户用的是什么显示器,他说是液晶显示器,难道这块板不能用在液晶显示器上,这块板现在没有维修思路了,这是哪里有问题呀!

问题找到了,是主板的VGA座的问题,更换就正常了。

网友:
哗,这么奇怪的问题呀,在线等看高手解答

网友:
打显卡的值,1,2,3和13,14.阻值对就换个显卡口,最后考虑桥。

网友:
看看的主板有没坏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显示器也这样,线也没有坏,最后换了一个细线,他们说是二代线就好了。说真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是这个主板接三星的显示器就显,而接他家的AOC就不显,。

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现在的电脑问题真是越来越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