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需要按F1 刚换的电池

楼主(2010-05-16):
奇怪啦:软驱也屏蔽啦 按F1开机后系统时间正常

网友:
键盘的错误屏蔽了没有

网友:
试试恢复原出厂设置!

网友:
屏幕提示什么呀

网友:
并不是电池没电了就显示按"F1",设置错误也会提示的.

网友:
把F1功能屏蔽了~呵呵

网友:
这种一般是你的硬盘有问题了,换个试试。

网友:
有个键盘设置的,你设置为NO ERROR,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一般处理方法可以采用8楼的方式,遇到5-6台都这么处理OK了

网友:
拔了电源看时间准不准,如果不准肯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出错提示贴上来

网友:
启动顺序也修改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
电池是否正常供电呢?

网友:
晕 乱回答。。硬盘不好的都有了。!楼主你把A盘关了就不会F1了

网友:
先进BIOS里面恢复出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把BIOS备份下来默认值改成没有错误。。 下次要是连电池也拔掉也不要按F1的

网友:
是华硕的主板吗?如果是的话。就到BOIS的开机顺序设置项里面把开机需要按F1的功能取消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ASUS主板,有一项启动选项里有“F1”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插键盘之类的即插即用

网友:
我的电脑有时装完系统就是这个样子,重新装了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恢复默认值啦 屏蔽软驱啦 还是提示F1 真晕!!感觉硬件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原因。。或者把软件驱给关了.

网友:
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OK了

网友:
华硕主板有这个臭毛病

网友:
晕,把软驱关掉就可以了,设置硬盘启动

网友:
有时候是cmos的滤波电容漏洞

网友:
还遇到过开机出现Bad BIOS checksum,starting BIOS recovery
后面一直出现英文 检查软驱——没有,检查光驱——没有 不能启动系统,换个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把A盘关了就不会F1了

网友:
说得对,在那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把软驱关掉

网友:
26楼说得对,主板bios供电可能有问题.

网友:
支持8楼的 是正解

网友:
CMOS中standard cmos features中的halt on 这项改成No Error

网友(2010-06-25):
还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
把BIOS设置下 比如打开或关闭些选项后 再保存退出就可以拉

网友:
主板bios中有个遇到错误暂停,提示按F1才能过,把这个选项关闭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硬件设备有没有改变,往往硬件改动也会出现按F1启动的现象。

网友:
第一 你看看是不是没保存上  第二 把错误代码最好写下来。

网友:
对了 还有一点 就是  把BIOS恢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