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光驱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5-16):
ACER5580。插上光驱不能进系统,哪位兄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啊,麻烦说说。

网友:
第一光驱问题,第2南桥问题。。

网友:
可能是光驱坏了吧  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我郁闷,光驱肯定换了的,我怀疑南桥问题,只是想确认一下。

网友:
LZ,南桥是什么型号的啊,ACER有很多机器南桥有通病的。。。我遇到过触摸板不能用的事南桥,光驱不能用的事南桥。。没声音的也是南桥,你有条件的话换个南桥吧。。

网友:
先查下光驱的供电看正常不

网友:
先看一下光驱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桥的问题了,只是桥如果除了光驱部分不能用,如果客房允许,把光驱改USB口,这样就不用做桥呵呵。而且成本也不贵。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做南桥吧等你的好消息哦

网友:
你都换了光驱了   那肯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我碰两台了,直接干南桥

网友:
我遇到过DELL 的是光驱有一个信号连的电阻坏了

网友:
进BIOS看下设置有没调过!再看光驱5V供电有没···最后换南桥吧··加压是不行的!从简单到难··师父教的···

网友:
光驱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加焊一下IDE接口,看看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的BIOS设置说不定会有异想不到的结果哦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弄了  是换桥了 还是弄跳线了 修好了在上说一下 等你的消息了

网友:
5.1的时候遇到东芝的一款机子,也是用本机带的光驱进不了系统,光驱取掉就可以进系统.换个光驱就好了

网友:
15# 胡志强 说的不错从易到难。先看跳线,再看线路,再考虑南桥。

网友:
可能光驱本来有问题,或者是南桥到光驱接口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这都是那些二胡修理工提出的问题,你报个机型。有几个人能记住是啥桥,光驱是啥接口,硬盘啥接口。硬盘是不是通过转接ic转接的,光驱和硬盘是不是在一个ide口。所以我想你得到的答案也是别人吓蒙的,所以我建议你要么继续吓闷,要么你好好的给自己培训培训基础。至少把各种总线弄清楚。
     至于17楼说道的硬盘和光驱在一个口上的问题,跳硬盘的主从岂不更加简单?

网友:
上光驱测一下工作条件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用GHOST装系统,用硬装就好了

网友:
如果换了光驱故障依旧 南桥问题

网友:
很简单  换个光驱试一试    在就是拆开机器查光驱供电  是否有变动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