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N液晶偶尔白屏

楼主(2010-05-16):
一台三星17寸LCD,用几天白屏,白屏可以看到内容的,只不过是整个屏幕偏白,不插数据数据线,待机LOGOO也偏白。。断电几分钟就正常了,晚上关机,第二天开机又出现这情况,有时是第三天出现这情况,不固定的。。。。请问高手们,。。

网友:
看看把电源板上的电容换了试试!!我有一台15飞利铺的也是跟你的差不多!!后来我一所之下换了所有的电源板上的电容 好了

网友:
楼上的是高手

网友:
刷个MCU,三星的机子老实出现MCU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机器屏坏的不多,一般是驱动板的MCU问题较多一些。

网友:
MCU坏的多,如果有程序先烧录一个。再不行就用通用的信号板换一个上去试一下。如果还有这问题,那就是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