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600-G6-128B测试结果?

楼主(2010-05-16):
MS-6600小花,用MATS478测试是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错,帮忙看一下是哪个颗粒,谢谢

网友:
先测U3外围及本身相关引脚

网友:
谢谢指点,我把U7的颗粒换了就好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应该先测U3的LDM

网友:
楼上的你的显卡是啥个牌子啊,和我的好像一样哦我的也是小花不知道和楼主的故障是否一样请楼主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DM是控制DQ0---DQ7的数据线
UDM是另外8条线的控制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新开求助贴,不要在这乱跟贴
楼主和你的显卡PCB布线不同,显存定位不相同

网友:
真麻烦,直接BGA加热

网友:
不懂呀 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