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865-m7主板跑FF

楼主(2010-05-16):
上假负载没有CPU核心供电,上真CPU有核心供电,上假负载时测量VTT1.2V没有供电,测该引脚对地为1,没有发现与该引脚相连的MOS管,是开路了吗?另外为什么上真u就有供电了?按上电时序来讲,即然没 有VTT1.2V供电,上cpu后核心供电为什么就出来了?

网友:
哪位有该主板的图纸,请多多帮忙。

网友:
小组的成员在不?出来分析下原因呢。

网友:
正常的,很多板不上CPU都没有供电和复位

网友:
假负载和真正的cpu是有区别的,看你的假负载是不是支持这种板型。

网友:
个人理解, 是CPU IC的原因

网友:
别去管上假负载有无电压
只要上真U电压有了就可以了

上真U时,CPU电压多少
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
在测一下假负载上的CPURST是否正常

网友:
上次一客户拿来一845主板,不上CPU就通电正常。上CPU就不上电。

测什么电压都正常。

U上管和下管都没短路,4口电源那12V也没短路,以为电源IC坏了,换后,无果。。。

郁闷的时候,试多了几下,不上CPU都不上电了。

一测12V短路了。

测下管短路了,把上管下管一起换掉。。。

结果OK了。。。

网友:
很多板都是这样,上cpu有电压,上负载无电压,并不奇怪,重点检测,上CPU后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很正常 好多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加焊cpu底座

网友:
通病,先压U座再说。

网友:
感觉精英的做得比较差,唉,一年不如一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