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INTER845GV主板+PCI显卡+母条+RST软件=DDR1代内存测试仪吗?

楼主(2010-05-16):
INTER845GV主板+PCI显卡+母条+RST软件=DDR1代内存测试仪吗?

用这个845GV 的主板可以吗 ?

网友:
要865GV的 845不行

网友:
845也可以 我还用845GL呢 没865好就是了
不过也要看板 有的板就不行

网友:
很多板子都可以的,仔细找找,就ok了

网友:
RST软件有好多版本!是那种比较好!

网友:
最好用865P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