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J 跑2H

楼主(2010-05-16):
ASUS z99J 独立显卡。英特尔芯片组,代码跑2H,电流上到1.6.不上显卡板可听到开机声和报警声,显卡已从新植球做。。不知道是显卡板还是北桥的问题。
芯片
显卡

网友:
搜下基地的帖子吧,很多的

网友:
你要先看一下显卡的供电时不是对的

网友:
显卡板问题啊,这个机器不装显卡板也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你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供电正常,显存重做过,北桥加旱还是不行

网友:
独显的呢没有做显卡?

网友:
电流上到那么高,那肯定是显卡,重直不行就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