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2个主板维修经验,一死一活

楼主(2010-05-16):
两例:一活一死.
1.DELL原装富士康代工LS-36.故障现像为时而不跑码,时而不跑,但每次复位都是正常的,以为像INTEL原装板一样先刷BIOS,不行,测电 压,各部份电压都有,但北桥供电3.3V,他由IRF9952(双N道MOS管)供给,测G极4V,D极3,3V.换掉此管,主板修复,G极恢复到5V.
2.昂达865GVM,集成显卡可显,而独立显卡不显,吸取上次教训,多测量少动手,上打值卡打AGP数据地址线,一个值为460,其它全是490.可能北桥有轻微短路吧,测电压VDDQ3.3V,值不对,跑线到一场管D极为3.3V,而G极为5V,S极2.4,而D级连到VDDQ,不管S极连到何处,先拆掉此场管,发现D极为1.5V,G极为10V,换一个好的场管上去,听到北桥两声嚓嚓响,断电打值,北桥全短,准备赔吧.(谁有865GV的北桥卖一个俺)

网友:
能不能把DELL的那板就是富士康代工的:LS-36  板的BIOS给我一份呀,我正需要呀我的也是不跑马,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找了好久都找不到,BIOS是八脚的。

网友:
枫叶,BIOS已传但是32脚的, 您有865GV的北桥没得,卖我一个

网友:
我又865GV的北桥,你多少钱要,我给你一个

网友:
总感觉你修的很乱。。。好好整理下你的思路吧。你能修出来,但写出来的话。最好还是整理一下理论。这样大家能看的更明白。你也能更进步提高!

网友:
我的板可能和你的这个不一样, 我的板芯片组是:945G+ICH7(GB)BIOS是八脚的。可能不一样。BIOS版本是:A03

网友:
为啥这个会烧北桥呢? 不上这个管加电可以吗?

网友:
同问楼上说的,IRF9952(双N道MOS管)你已经换了一个正常的,换好之后 为什么北桥却坏了呢,不明白,请楼主再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