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2无待机

楼主(2010-05-16):
欢迎新老成员观光本帖,这次想要跟大伙儿一起讨论下,关于无待机不触发这类问题的维修思路、解决步骤和大伙儿的经验心得以及个人技巧,请高手们多多发言。      今天遇上个东芝m302的机器,刚上电时有显示待机0.01有时0.02,不过只能维持半秒左右,之后再无待机,按开关不触发,电流始终显示0.00,以前遇上过这类问题的其他机器,有些更换i/o就解决了。  这次开没开始动手,有没有对这个机子熟悉的朋友啊!

网友:
你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待机芯片工作正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后极有短路 保护了

网友:
待机部分问题吧,还有就是降压部分出现短路

网友:
系统供电芯片是isl6237 本来无待机的 ,被我在测引脚的时候 不小心短路了一下,现在待机成0.01,还是不触发,该咋办内

网友:
了解了.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
待机感觉出来了,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吧,南桥网卡都测测,

网友:
修机没有固定的模式。。。无非就是先测电压。。。电阻。。。。。重要的是细心。。。

网友:
我也有台M825的机器在修,EC WPCE775L的,3V 5VPCU都出来,待机电流为0.00,触发键无3.3V电压,换过EC的供电,3.3VPCU,与晶振正常.换过EC,还是触发键的电压不出.还在维修中没有头绪.你的机器测下EC的供电,开关脚的电压有否.我们可以对着修哦.

网友:
开关脚电压 只有0.0几v,你的机器怎么样了

网友:
无进展.希望有修过这机器的高手请教一下,很无奈.

网友:
楼主还是先找张图纸看看吧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