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A 主板 北桥没电压

楼主(2010-05-16):
待机电流0.01  按下开关电流上升到0.13左右  查实CPU 北桥电压没有 换过北桥电源IC PS5130  求助高手

网友:
差一下北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齐了没有啊!

网友:
找图纸查 供电IC的工作条件吧 都正常 更换个试试

网友:
1,2,3和13,14.阻值对就换个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
搞个图纸认真查查供电芯片条件吧

网友:
查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PS5130 好像找不到这个IC工作条件  换了两个 确定不是芯片问题 CPU电源IC1987也换过

网友:
如果加电烧的话  应该加在什么位置·?

网友:
没人知道这什么问题么·?

网友:
修本本,没有图纸是个麻烦事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