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6600显卡花屏

楼主(2010-05-16):
故障如图横向有条文在bios里没有在开机和进入桌面后很严重,收的时候很好没问题,放了一段时间后出问题了,一开始检测看供电管周围有两个电容爆了换了还是花屏,最后发现有个小原件烧没了,不知道是个啥了会不会和这个有关系的,不知到是个啥,望高手给于解释,还有啊检测软件,有没有很好的教材小生学习下

网友:
LB1电感,这个显卡应该和那个烧掉的元件无关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大哥
能明确下这个电感的参数吗或是找个原件代替下行吗,,,直接飞线行吗

网友:
到板子上找到L或B的标示都可以,参数不用管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上的技术精英,按照您提供的思路和技术支持我在一块全新的显卡上寻找了一粒尺寸和烧毁原件大小的贴片电感换上了,可惜的是没有任何改变,问题依旧,,不知楼上有何高见

网友:
郁闷啊,昨天有事没在继续捣鼓,今天下午有时间了想上机试试看结果,开不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换了个新显卡好了,看来还是显卡的问题,奇怪了也没动过他,不知如何下手维修,望高手指点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可能有短路的地方,花屏用软件测一下看看

网友:
提供给你思路了,你确没有找出故障点?
那个电感不上都可以亮机
花屏的卡要用软件测试的
现在的问题是12V短路了,先修好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