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55

楼主(2010-05-16):
开机黑屏,无背光,有字体,换了灯管,换了通用高压条,高压条电压只有4,8供电,从屏上拉下3.3V,现在没办法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有几个5V电压接上去就拉低成2V,有很多指示灯的,

网友:
你换灯管,改高压之前都不用测一下好坏的?先测一下高压上面有及各供电啊,供电都有就换条高压不就OK拉,没供电就休供电或者改个供电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