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0-05-16):
我有一台IBM T42不知怎解老是坏CPU哪里1845的呢?换上用二天又坏了。哪里电容也换过。

网友:
机器有没有进过水,是不是有断线的,对照点位查一下

网友:
怎解 是什么意思 哪里的? 不知道是哪里的  哪里的电容也换过 我怎么知道你哪里的电容换过  请你说中国话可以吧 呵呵

网友:
检查下CPU底座,是不是有问题,建议换主板吧,老烧那里陪得起啊

网友:
没有进过水啊,,是以前维修过的了,现在又坏了。现在是不读CPU  CPU没电压 没1。2V  换1845可以了,不过用二天又坏了。

网友:
看看1845周边的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1845的两个场管你换过了吗。还是仔细测量过。有时间场管不稳定也会导致IC坏的。我遇到过几次这样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下1845周边电路和供电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看是不是哪里的虚焊的呀

网友:
有点不明白,坏CPU还是1845?

网友:
查一下1845周边电路吗

网友:
把上下管一起换掉在烤机看看

网友:
是不是其它地方造成的
你先查查CPU周边有没有电容漏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