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显示器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0-05-16):
我有一显示器,AOC P774B-1,开始故障为场副不良,虚焊,烧机3天没有出现故障,客户带了回去,过一天说又不行了,开机不亮指示灯,说了用了20分钟,拆开检查,发现行管烧了,换了行管,开机,30秒后,行管烧毁。,原行管为C5929我换为C5411.以为是过流,拆下开关管,用一次电源通电。换上行管C5411,检查行电流用160MA升到310MA稳定,不过没有检查一次电源是多少,然后用视频电压80V作行管电压,结果视频黑屏,查80V无电压,一不小心,万用表指针撞到了接地,一阵火花后,在查,80V来自于行变器第5用,二极管D401,型号为D4148短路。在查6.3V这5.4V。13.29V为9.8V,一次电压为63.25V空载。没有接行管,和负载,。不接行管,C端电压瞬间达到300多V,我想是二次电压过高,造成屡烧行管。请问下,我现在不用行管,我要使灯丝电压正常,行12正常,来检测一次电压是不 是正常,是不不是这个显示器必须行电路正常后同,有了80V 视频后,6.3V和12V 才正常呢,还是现在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呢,请高手们指点下,头都 大了

网友:
还有哦,这种情况下电源指示灯常亮绿灯,,开关不受控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还短路了

网友:
高压包不工作,什么电压也没有,经过你不小的折腾,这显示器维修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行管如果有隔离片你是不是弄掉了忘记装上 查查行电路的稳压二极管 我试过飞利浦的一样故障 挂了6个行管后换了高压包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