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点不亮

楼主(2010-05-16):
按开机,开机灯亮,数字灯和大小写灯一直亮着屏幕没显示,客户说之前偶尔能开亮,有时也这样开不了,如果点亮的话,大小写灯和数字灯会马上灭掉的,现在这2个灯亮着就点不亮,一般是啥问题?显卡?内存测试无问题

网友:
显卡型号是什么。。LZ,海尔有几款机器就是显卡问题,和HP显卡门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5GME集成显卡啊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换过,没问题的

网友:
集成的  就是北桥虚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焊过了还是没用

网友:
你先拿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有显示的话就不是板子的问题拉 ,你再拿个好屏试一下 就OK拉

网友:
上电后电流是否正常跳变,最终电流是多少!这个很重要,提供一下

网友:
关键是CPU有没有跑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诊断卡,我刚才把CPU拿下,开机发现也是那3个灯亮着,汗~~
找了一个好的CPU装上去还是那样的

网友:
偶尔能够点亮?可以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