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1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0-05-16):
915主板,用的l6711pwm在机箱里拆下来再装上就没有内核供电了,供电正常,请教该怎么查

网友:
是不是CPU没有供电还是什么,问题说清楚些比较好办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没有内核供电,供电正常”?

网友:
没有内核供电 电源块供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