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F40A,郁闷中

楼主(2010-05-16):
今接到一台联想F40A的机器,来是时候屏不显示,不过灯管已经亮了,系统到欢迎使用的时候接就能看见字体了,不过屏晃的厉害,隐约看到里面字体发虚,外接显示器正常。屏已经换过,还是一样,请高手进来指点一下,有遇见这种情况的都可以说一说啊。
字体

网友:
屏线接口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正常的话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 不行就做显卡吧 屏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屏线与接口的问题 清理一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