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945板开一下就熄火,有时候打不着

楼主(2010-05-16):
同题,使用有几年了,电容无鼓,板外观无一样,求高手帮忙解
我的心啊蹦呀蹦,问题搞定了,多亏上面这么多朋友指导,现在我把原因告诉大家,经过我菜鸟级的检测,发现CPU座针里面有个针弯了,我真的是不懂,但我听了大家的仔细去查终于发现了,现在我去论坛潜水去,谢谢各位帮忙。。。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
主板维修
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5500-1-1.html
cpu
主板维修

网友:
把主板断电,测3.3v 5v 12v是否有短路的

网友:
大哥,请问下3.3V 5V 12V在哪?上面的电容全是16V和6.3V的

网友:
是不是CPU管的事呀,你测了吗,

网友:
这
楼主你得多学学基本东西了
3.3v 5v 12v 说的是ATX插座

网友:
这大部分都是短路引起的 ,短路没人能说清楚的,自己一一测量吧,相信问题会找到的。

网友:
你没有什么基础知识。只能告诉你主板上有短路开机ATX电源短路保护中所以才像你说的“开机一下就熄火”

网友:
一般来讲 像这样的情况要么桥虚焊 要么座虚焊 如果不行 你就跑开机电路吧

网友:
CPU座虚焊的问题

网友:
好的,我按楼上各位朋友给的意见我去弄弄,应该能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有短路的呀细心看下

网友:
我的心啊蹦呀蹦,问题搞定了,多亏上面这么多朋友指导,现在我把原因告诉大家,经过我菜鸟级的检测,发现CPU座针里面有个针弯了,我真的是不懂,但我听了大家的仔细去查终于发现了,现在我去论坛潜水去,谢谢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