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调节画面自动出现!

楼主(2010-05-16):
请问一下,CRT显示器的调节界面自动跳出来,然后又自动关闭.再自动跳出来,如此循环,一般为哪里有故障?

网友:
一般是按键本身有问题
还有就是一个电容有问题 不过后面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网友:
恩,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掉。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AOC的。因为是一键飞梭的那种,无按键可换,于是直接把连到板上的接头拨掉。可是开机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弹出调整菜单!这个当时也没修好,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
上面这位,可能是CPU不太行吧

网友:
按键有问题

网友:
按键!!!全换!!

网友:
按键问题,把按键板和主板断开,在没有加焊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高阻档能测出是哪个按键漏电的。这些漏电的按键用烙铁一加热大部分就会恢复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就又会出现问题,一般遇到按键漏电,处理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按键都换掉。
键控电路上的电容出现问题,这各问题比较少见,这个电容有的在主板上,有的在按键板上,还有的可能没有,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有的可能检测不出来,可直接代换试验。
CPU供电不良,个别机型会出现这种问题。
还有一种不常见的故障点就是,按键板走线之间积尘过多,受潮也会漏电,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修这种故障时,换按键再刷程序

网友:
楼上朋友,请问你讲的刷程序,是刷什么程序?

网友:
回楼上:在CPU旁边有个24C**的8脚芯片,用编程器把程序写到那个里面

网友:
应该是按键问题多点,全换的话有点浪费,你看他出现是什么调节菜单你就知道换那个了

网友:
按键问题可能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