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上电自动开机问题

楼主(2010-05-16):
865的板子,接电后自动开机,方法试了多种,故障依旧,后把主板上一个鼓了的电容换掉,(以前也看见了,因不严重没换)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有很多都不一样。我也有一个板子上电就开机,到现在不知道什么原恩。

网友:
有很多主板前一次非法关机,后面就自动开机了
新手要注意

网友:
看到电容鼓起都应该先换掉,问题都应该从先易后难入手嘛..

网友:
所以说,维修之前要行看板,除了看品牌,板号,还要看外观,是否被人修过等。

网友:
呵呵,维修要先难后易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是啊 维修前一定要把表面的故障排除掉 在按步骤去检测

网友:
昨天有个华硕的板子,CPU旁边鼓了2个电容。开机温度就70多。换了后温度才45左右。温度跟电容也有关系?

网友:
呵呵,大家都有过这方面经验啊,拿出来分享一下啊,别人看见后就知道了,生的走弯路啊

网友:
是呀。修东西真的要先修简章的问题。再修复杂的。

网友:
检测主版之前习惯先更换鼓起的电容,因为其他故障解决了,鼓起的电容也会造成不稳

网友:
一,上电自动开机可能性太多了!
二,先看外观是最最重要的

网友:
插上电源自动上电有很多种原因,有一种是用机箱上的开关机摁扭强行关机,以后再插上电源就不自动开机了。

网友:
电容损坏引起自动开机,是电容漏电短路吗?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0-06-25):
我觉得INTER系列主板好多家电就自动开机 正常关机下次就不自动开机了
南桥旁边的电容鼓包有时也会自动开机
IO坏也会自动加电

网友:
电容也会引起自动开机,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还是先学习了

网友:
太不明显了,不过楼主还是不够细心。没办法后才这么一试的。

网友:
电容损坏引起自动开机,这个还真的没有听说过,能分析一下原因吗楼主

网友:
更换IO  多为可以了

网友:
多看 多学 多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