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43.06 供电1.53V是否正常

楼主(2010-05-16):
ECS代工联想 915GV-B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Bios刷过 开机跑00 不知道这个P4 3.06 CPU供电1.53V是否偏高了

网友:
这个电压属于正常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就用灯座测一下吧.

网友:
775座虚汗很正常

网友:
你压一下座子,看有无变化

网友:
怀疑座子就压下试下,还不行得量下脚座的信号了。

网友:
明天买了带灯的测试一下  谢谢你们

网友:
维修工具咱的淘宝店就可以购买,质量也可以得到保障,主要原因-----价格有可能比外面还便宜.......

网友:
9# 凝海 我在广东这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