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GU盘变两个4GU盘

楼主(2010-05-16):
一不小心买到一个假金士顿8GU盘,去客户家维修接前置USB,把U盘烧了,指示灯不亮,发炀。打开外壳,发现发炀的是FC8308主控芯片。淘宝上淘了个FC8308的母板,把坏U盘上的闪存取下,放在新板上,OK,都不用量产直接接电脑可以看到以前的数据。电脑显示是8G但实测只有4G。装闪存的时候要注意:闪存上有两个圆点,一个比较大,一个是小点,第一脚对应的是,正放芯片,左上角的小圆点就是第一脚,第一次把芯片装反了,把大圆点当第一点,装上后,指示灯不亮,主控芯片发炀。接第二片闪存时,就要量产了才能用。

网友:
哪里变两个4G了 LZ骗人

网友:
也许你要重新做一下量产吧

网友:
呵呵,应该是8g的变成4g的吧,明显的扩容u盘

网友:
我坏的U盘上有两个闪存芯片,我买了两块母板,做起来就是两个U盘了。一个芯片装上去不用量产电脑就可以认出来,别一个芯片要量产了才可以用。

网友:
母板价格高步?

网友:
PCB 5-7块钱的样子吧

网友:
楼上的是哪里的。这个价差不多了,如果是U盘的话,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