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p0802n 80G硬盘 变31G怎么解决

楼主(2010-05-16):
只能认到31G了  试了好多个硬盘软件 都是只认到31G
硬盘上的跳线没动过 以前好好的
现在试着改了几下跳线也没用
进MHDD硬盘会发出 吱 的一声  然后就是认不到有硬盘
HDTUNE下 显示 硬盘用了 60多万小时....

现在31G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哦  谢谢  看来是没救了  开盘手术俺是做不了的

网友:
应该磁头坏了,容量也不会减小的,觉得还是跳线的问题,参照盘标上跳主盘位置,全盘格式化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