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不加电

楼主(2010-05-16):
联想17纯平CRT显示器故障现象:
    点开关不加电
故障解决:
    点开关不加电现象,一般为电路板上开关电路有问题导致,拆机检测.
下图为显示器主电路板:

    拆开后,发现电路板,交流电输入部份的熔丝已明显断裂.当时有点开心,以为故障很明显就是熔丝坏了,所以拿了一个换上,换后开机检测,没想到,刚一加电,就看见,小光一闪,熔丝再次断裂,这明显是电路部分有问题,导致烧熔丝.(这里有个小经验,先测电路,后加电,这样会减小二次故障)
    取掉烧坏的熔丝,测量电路,发现一二极管击穿.如下图:

    二极管特性,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用万用表测量此二极管,发现正向和反向阻值都为0.可断定为二极管击穿.更换好的二极管.再次加电测试.正常开机.故障修复.

网友:
交流短路。一般保险是直接烧断,声音不大。
直流短路。一般烧保险的时候会听见砰的一声。响声巨大。
烧了保险,不能直接更换,需要先观察保险的烧断的症状,再查一下电路有无短路。

网友:
呵呵,这种故障都很好修的。最不好修的我觉得是能通电,亮绿灯,但是不显示,郁闷

网友:
可能你那是二极管寿命到期了。要不正常用很少坏

网友:
楼主你真幸运。很多连电源管都烧了!!

网友:
你真幸运只烧了一个二极管

网友:
向这款机器不加电,是最好修了,要么就是启动电压没有了,另一个就是主电原二极管坏了,还有一个二次电源管坏了,还有一个高压包脚虚焊引起行管烧了,修来修去就这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