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

楼主(2010-05-16):
一台杂牌液晶没什么问题,但就是在开日光灯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然后又正常显示了,本来这台机是少了红色,换了线就变成这样的,换了好多地方用都是这样,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你的日光灯打开!对液晶高压板有干扰。所以会闪一下!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应该是显示器电源部分的问题

网友:
杂牌显示器一般都是适配器+高压条+驱动板,楼主所述的故障大多数是高压条的问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