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I845GVM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0-05-16):
方正主机,有时能动,死机时强行关机,在开机启动点不亮,过几分钟又能启动起来,系统有时能装起来,有时装不起来,起动正常时一会就不动了。哪位师傅修过这样故障,帮个忙!
点不亮

网友:
你这样子的介绍高手高手高高手都不好给你讲,
一样一样的排除法,有时装不上系统,确定硬盘数据线有没问题,内存条有没问题。。。。等等。。。。。

网友:
系统最小化 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主机,不过不是品牌机,通过排除,确定是主板的原因,是主板哪里的原因到现在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