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EP-4BDAE主板开机有“滴嘟滴嘟”的救护车报警声,跑FF

楼主(2010-05-16):
盘正EP-4BDAE主板开机有“滴嘟滴嘟”的救护车报警声,跑FF,一开机就是这样子不停,有谁修过上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先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地方 你摁下桥在开机试试 一般来说 都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没上显卡呀,

网友:
应该是没过cpu

网友:
有编程器吧   刷BIOS   一阵猛转就是没检BIOS

网友:
是不是没上显卡呀,
引用 网友A:

显卡插了,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
这个BIOS没试过,我试刷一下看看

网友:
联想天麟,02年03年的机器,845板,到这个时候有不少出现你说的那种故障,刷BIOS能解决80%

网友:
你先换内存试试看。。然后在刷个BIOS

网友:
跑FF.因是没复位吧。。跑跑PCI AGP 北桥 南桥。。复位看看。。

网友:
出现这个声音 我以前遇到过 是CPU 温度高 引起!!!

网友:
cpu不工作  或主板上的跳线没调好   仔细观察一下

网友:
这种警报声 就说不清楚啦 我记忆中有的是 CPU风扇 不转 也会报这种声 ,,,,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报警 那次是把CPU拆掉 清理了一下CPU座再装上就OK了

网友:
LZ空板开机还响吗?

网友:
不过CPU,昨天有个V星的板子就那样,还有上面几位师傅说的,刷下BIOS

昨天的V星板子拿来时候CMOS跳线帽被拿掉了,害得我找半天毛病,后来才发现,插上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基本就OK

网友:
应该是CPU过热报警的声音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南桥及其附近零件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用水冲冼了一下主板晒干,还是报警,换了一个全新的电源,OK!进系统拷机24小时无问题,最终故障是电源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