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马上掉电 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6):
前几天朋友拿来一块GA-8VM800M-775  故障是开机马上掉电  不开机..目测主板内存供电管旁边暗黄。由于此场馆损坏也不会导致不开机。暂时先不管。  开始按朱永华同志给的主板图纸跑4相CPU供电线路。(本人刚学维修主板不久只能按图索冀,还请包涵)跑至K3918发现此管击穿   由于没有K3918的场馆  四处求学得知09N03可以代换   换后 可以开机了、   开机马上报C1    内存不过....换条内存还是不行......怀疑之前发黄的场馆有问题,但测量之后发现感觉数据应该是正常的( 新手·~~  报着侥幸心理拿了85T03 来换  可是那个场馆怎么吹也吹不起来.... 风枪全部开到最大也是拆不起来....加锡还是没用..用力拉起    把焊盘差点拉起来了   旁边的小排阻掉了....   只好拿出手术刀 一手拿刀 一手拿夹子割掉了..     在去废板上割一小片铜片  抛光后焊在主板断裂处..... 装上85T03  焊上小排阻..由于铜片有点翘起.......小排阻有2个脚连焊了   风枪吹一支跑 拿夹子固定  还是连焊  我的恒温烙铁坏了   用破烙铁就是清不了焊盘           没办法 只好连焊着装回去了。、   上U  上内存....跑-26   显示了  还没去试有没什么其他问题  此板修复  不过估计也不耐用....

哪个朋友能跟我讲讲  那个怎么会拆不起来  按道理来讲 在垃圾的风枪也不至于场馆拆不起来吧....

网友:
技术有很大关系呀 2# 广德星

网友:
应该是用的东西有点那啥

网友:
可能是之前这个管子工作温度太高,其焊接的锡点不只一次的融化
慢慢的锡就变成死锡了
一般的风枪都是480左右
可能这时候的锡的熔点不只480
他可能和PCB板烧的粘到一块去了所以去不下来

网友:
是不是你的枪不好用啊??

网友:
场管背面上的锡和主板有一定的张力!!吹时直直提起来是比较难拿动的!有时就像吸在墙上的持衣勾一样(挂衣服那种)拆时最好一边吹一边左右推下场管。来回来推几次!能动得灵活了再拿起来!以前学拆时板子都吹变型了还拆不出来!看来焊工技术还是要修一下的!(注意别把旁边的小贴片元件推跑了)

网友:
多用心看呀

网友:
感觉你说得不错 6# 晴空流星

网友:
要一边修一边练才会快。 不然拿废板练没压力 所以也没动力 8# qqwert2188

网友:
多练练 啊 ,技术有待提高啊  !!!
呵呵!!!

网友:
对啊  我很虚心的  旁边很多高手的  我还年轻 没关系~~ 哈哈 12# 牙牙鱼

网友:
你们就好 有废主板练  不知道 你们收废主板多少收的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但恭喜楼主成功

网友:
不用收,直接是报废的 14# 啊喵

网友:
我要是很闲就跑出去收坏板  拿回来研究  1斤22块给人收·~~845以上才要的....显卡 硬盘 通吃....不过都是人家修过的   反正当废品或者拆东西都挺值钱的....  收到至今 就修好3块....哎..估计收了有50-60块了不过很多是他们拆过的~~  占位置...

网友:
我收板分级别的   845以上才要  拆过修过的21   掉件的面目全非的19    915 -945-965    939 AM2    25  1斤     拆过东西的 21   14# 啊喵

网友:
敢问lz在什么地方  主办按斤卖

网友:
呵呵 基本功还是要扎实的。

网友:
无语,你那收主板都是按斤收?那感情好啊。好想从你那边收点当料板也成啊,呵。。对了,针对你说的那拆管坚辛情况,先我也遇到况,后来才明白遇到这种难拆管子尽量选用韧度高的钳子,我直接用医用夹那种,那个好控力,在拆时风枪风速度放到三,温度在420左右,拆时感控好温度后用钳子顺管脚方向夹移拆之。这种方法保证有效。我已试过!

网友:
看得到锡的地方加点锡再吹应该就可以吹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足足吹了一分钟,当然风力不能太大

网友(2010-06-21):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故障,铜片都烧黑了,怎么吹都吃不掉,我还好,旁边的小管子没有吹跑,只能加温狂吹,用夹子做死的往外拉。。。

网友:
不是风枪的问题是这种管子要求的温度太高了

网友:
不是你的风枪不行,是声场管和PCB板烧到一起了,要小心的一点点的用摄子翘下面的PCB焊盘

网友:
有的烧坏的场管是拿不下来的,把铜皮都化了。

网友:
哈哈,我刚开始的时候和你一样

网友:
多多的练习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全部开到最大????这样能吹下来那是怪事了,,风速和温度一般2档,330度差不多了,有的MOS用无铅的比较怪吹下来,只要慢慢来一般都能搞下来的,我的风枪是安泰信850D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