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16):
今天客户拿来台R52的机器,有线上网不稳定,就是每次开机的时候,可以上10分钟左右的网,之后就掉线。数据包发出的很大,接受的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后拔掉网线后是一样的,还显示连接。系统做过 ,网卡换过,网桥换过。无线是好的。
无线

网友:
网卡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网卡虚汗了吧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打一下南桥过来的信号是否正常,重点查网卡回路上的电容!

网友:
网卡EPROM芯片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网卡的问题,若不行,看看网卡周边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