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6):
845GV-M 来的时候不自检 烤U坐 跑码 OK 但点不亮显示器 有信号 无显 量3基色 阻值很低 如何判断桥坏 电容 电感 都换了 还是很低
点不亮

网友:
如果你确认加焊没有造成桥接,有可能桥挂了

网友:
有外接AGP么?试试外接,或者PCI,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75左右为正常

网友:
你说的三极色阻值很低是什么意思??是没有还是什么?本来就是低的一般只有75-80欧。都是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