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RT显示器里的开关变压器!

楼主(2010-05-16):
请教一下,CRT显示器里面的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和次级绕是怎么区分的?
显示器

网友:
你是拆下来区分,还是在电路板上区分?
1、如果是电路上区分的话,热电那一部分接高电压(300V)的是初级。理论上初级只有一个,就是接300V与开关管的D极,其余的都为次级。
2、拆下来的话,一般线比较细一点的为初级,次级的电流一般都比初级大,所以用的线也比初级粗一点。
当然就准确的还是要查变压的资料为好。
不知道别的朋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楼上的朋友!
也就是初级接进来的供电,次级是输出需要的供电!

网友:
次级也包括热电部分的反馈绕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