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IBMX31问题(未通过)

楼主(2010-05-16):
BMX31 待机电流0.3安 开机瞬间能达到1安多 正常后在0.88安左右 电流很低   所以不能按正常思维来考虑  只能看电流的跳变
      开机电流在0.55-06左右  屏不显  此时 cpu有复位 frame 灯不亮
推理:此时 cpu应该工作了 但frame灯不亮  此灯是北桥发出的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  在硬启动中 cpu到nb到sb到BIOS然后回去经sb-nb 到cpu  内存插否电流一样 所以没到内存 那就是nb sb bios 的问题
       BIOS 凭经验 没有特殊情况 它不会坏 首先排除 北桥离cpu太近 能 不动 就先别动  最有可能的是sb  又因为是DBM的 容易坏 所以先加焊sb 结果 电流有变化 但还是不开机 所以确定sb 坏了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就吧sb  换了
结果: 换sb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