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A8J,一插适配器就花屏,用电池都好好的~~

楼主(2010-05-16):
华硕A8J,
1、用电池都好好的;
2、插适配器花屏;
3、把电池拔掉,插适配器,也是一样,花屏;
4、换了适配器,一样花屏;
5、插适配器,只有进了windows xp后花屏,进bios正常,进系统之前正常,不会花屏,已经系统,5秒后花屏,然后死机,就要强行关机;
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现在已经解决,发现显卡芯片旁边几个电容短路,把那几个电容拆掉,就好了,10点烤机,现在11点了,没有出现花屏现象,那几个电容不装上去没有关系吧,毕竟只是滤波用的~~

网友:
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啊?显卡有问题哦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这跟显卡有关系???为什么用适配器就花屏死机呢?用电池就没事呢?再顶。。。

网友:
求救,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刷新BIOS 可能是华硕电源管理出现了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可能电池供电时电源质量好 而用适配器供电时,相对电源滤波不好吧

网友:
楼上朋友说的有可能哦,先刷个BIOS在说,不行了就 查查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
嗯   也这么认为   这和那个M200系列的本子  NEC大电容的问题 有点相似咯 !

网友:
可能和明基S73的机器很类似,接AC进系统会有花屏现象,更换显卡供电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
先做显卡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没解决,期待中。。。

网友:
显卡问题,昨天遇到个IBM T41的也是一样。做显卡解决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主板上的某些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吧

网友:
好样的,电容少了没问题

网友:
滤波电容不装会缩短显卡寿命的

网友:
可以不用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