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g1921点不亮

楼主(2010-05-16):
刚开始是 时好时不好,,第一次不能开。把电源线拔插几次就好 ,,,                            现在开不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都要仔细测一下,如果你本人会修的话

网友:
這個機器的  按鍵 很容易漏電的    換按鍵

网友:
把开光线拔了,短接也一样,    而且不好时问题有很多种  1:不亮,开光也不亮。    2     开关正常  ,屏不亮        3   开光一直亮蓝色灯屏不亮          4    开光一直亮,还关不掉。

          大侠们,只个招把,,,,快崩溃了 。

网友:
我晕  我修的也是这个机子   没有开机电压   但是有5V输出   不知道查那好了

网友A(2016-12-20):
有没有图纸我有个这个板子一个电阻烧的看不到了,想问一下是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我有个这个板子一个电阻烧的看不到了,想问一下是多大的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archid=1&page=2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vg1921&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page=2找了一圈 ...

今天有碰到了一台联想显示器和这个板子一模一样,p1337附近的是10K,开关管附件的是29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有碰到了一台联想显示器和这个板子一模一样,p1337附近的是10K,开关管附件的是29欧,

好的,感谢测量了以后又吧数据发到论坛上来,其他会员可以作为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