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F205T开机掉电

楼主(2010-05-16):
这台本子拿过来的时候是不显,电流上到1.20不动,有时动一下内存,可以显示,怀疑显卡有问题,加焊一下显卡,电流上来了,也可以显了,但是屏暮一亮,马上掉电,怀疑显卡没有做好取下重做,结果还是一样,还是掉电,查供电都正常,显卡是X1300 有八个显存,显存也做了,没有头绪了,望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供电吗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通病呀

网友:
建议更换显卡  因为X1300的显卡最喜欢坏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掉件,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不好意思,是X1600的显卡,北桥我也做了,还是掉电,刚一显示就掉电,电流在2.5A左右,这个显卡容不容易坏啊?

网友:
RE:(已解决) 神舟F205T开机掉电

此机是显卡的问题,换过X1600的显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