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3316的短接办法

楼主(2010-05-16):
师傅们,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器坏了,亮一下就灭了,高压板的控制芯片是ob3319, 有谁知道,它的短接引脚是多少啊。??在下恳求能告诉我。我是新手。不太懂。求助啊。!!!!!!!!!!!

网友:
潜水这么久,看的帖子多了,我发现我们新手发帖求助的时候通常都会盲目的迫切的想尽快找到答案!
但这就造成了—
太夫,我病了!
啥病?
。。。。。。
有啥症状?
。。。。。。

求助的时候一定要写明是机器是型号生产厂家,这样更容易让师父们明白

网友:
感觉是5脚,请高手来评定一下

网友:
主供电抬高太低,这个芯片应该都会保护,你先试试把12v电容都换一边!再去保护,去保护,不巧的时候灯管处会打火!去保护的原理在于1 可以解除芯片误保护  2 找出保护故障点,去保护以后会引起故障点故障扩大,该烧什么就烧什么,就能看到保护原因了,我有一次高压线都烧穿掉了,可能是不平衡保护!其实去保护只是为了看到保护的故障点,但是大家都把它当作终极维修了!这是很愚蠢的,去保护以后,客户用着可是一点保障没有,外一冒烟了,以后估计他不会再来你这边了!

网友:
ob3316  六脚  接地  去保护     最好你先把能明显测出的坏件干掉 在去保护  要不会把问题扩大化的

网友:
主供电抬高太低,这个芯片应该都会保护,你先试试把12v电容都换一边!再去保护,去保护,不巧的时候灯管处会打火!去保护的原理在于1 可以解除芯片误保护  2 找出保护故障点,去保护以后会引起故障点故障扩大,该烧什 ...
引用 网友A:

一般去保护的  都要测试机子  我一般去完保护都要测机少则3 4 天 多则  6 7天  看客户要求了   一般去保护  1天拷机就能考出来问题
   你说你吧高压包烧了  很简单  把高压包干掉一半OK  只用2个灯管   这是是担风险  但是你可以从维修费上找回来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