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死机

楼主(2010-05-16):
HP nc6400用电池死机!急!!兄弟姐妹们给点思路、建议!!
电池
建议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电池本身问题。。接上适配器没,HP适配器有时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先谢过二楼的!电池没问题 。单用电源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搞哎 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需要找图纸啥 先换个充放电IC试试